为什么用ARM cpu的路由器功率却越來越大?

楼主(2019-10-11):
现在苹果的a12晶体管的数量都到100亿了,晶体管数量也不比x86低了,为什么还能保持低功耗,同样用ARM cpu的路由器功率却越來越大?

网友:
MOS再多,静态都不怎么耗电;
耗电的是翻转速度*数量
做过单片机低功耗产品的都知道,要是空闲的IO设置成悬浮输入状态,手一靠近,整机电流就增加

网友:
但是即使手机满负载工作,相对于桌面cpu功率也低很多。即使是相同架构的路由器上的cpu,手机的功率都低很多。
而且现在手机cpu性能也相当强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