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ARM核处理器TMS470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10-11):
求助:我用IAR软件J-link仿真器调试TMS470,运行一个简单的IO口输出高、低电平的程序。挂仿真器程序运行正常,此时不断电拔掉仿真器,IO口还能正常输出。此时如果手动复位或断电后重新通电,IO口就没有输出了,请教高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PLL处于使能状态)

网友:
可能程序是烧写在RAM中运行仿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