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医疗设备低频30-50Mhz超标怎么办?

楼主(2019-10-11):
一款医疗设备用了2个开关电源,SP-240-24V,HRP-600-24V,经过绕磁环,改善接地整改后,现在检测出来的波形是这样子的。

网友:
    你选择的磁环是什么材质的?

    容航科技:专业EMC设计/整改/宽频电感/扁平共模电感供应商(18107559589)

网友:
    辐射发射看屏蔽好不好吧。

网友:
    将电源直接放在一个完全密闭的金属盒内,  盒子外壳可靠接地试试看吧。

网友:
    这应该测试的是传到干扰吧,还是建议从开关电源本身入手解决或者换个开关电源吧。电源输入端加隔离变压器试试。

网友:
    这是辐射抗扰测试,500M应该不是开关电源产生的辐射EMI噪声 整改:1、屏蔽 2、加磁珠 滤波 3、换电源模块。

网友:
    也可能磁环绕的方法不对。

网友:
1、首先得先找到是啥带出来的?(电源线、接地线、外壳、信号线);
2、再针对问题想办法。。。

从图上看,电源线出来的可能性较大(30M~200M);
1、接地是否良好(宽带噪声);
2、端口增加pF电容(可能会引起高频某个频点起来),需要慢慢调整参数;

网友:
这个好搞。起码6dB以上余量。不要上屏蔽。屏蔽是最差的解决办法。

网友:
    这肯定是电源上的,电源的GND没弄好。

网友:
    可能的话,电源线做屏蔽,接地采用多点接地。

网友:
    可能是骚扰信号耦合到电源线,通过电源线辐射到空间的,看看布线,排除耦合到电源线的可能。

网友:
    30M,500M附近都高。感觉是地没接好或者电源回路有问题,导致大量的噪声辐射出来

网友:
    你好,我也是做医疗器械的,想请教下您关于EMC方面的问题

网友:
    后面加磁环啥的,都是在堵的方式,有效的方式,解决干扰源端。找到干扰源,设计优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和DCDC没关系,查下其他原因。

网友(2019-12-30):
起码6dB以上余量。不要上屏蔽。屏蔽是最差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