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每个IC的电源管脚都需要接有去藕电容?

楼主(2019-10-11):
请问为什么每个IC的电源管脚都需要接有去藕电容?
知道它是为了安定IC电压的,但是去藕电容去的到底是什么?
有的电源管脚还配有两个,一个大容量的,一个小容量的。请问这是为什么呢?电容的值只能参照元器件说明书的推荐值,无法有电路设计者自己计算吗?

网友:
大的电容是滤波,小的电容是滤高频信号~一般来说电流越大,电容会大,公式是有的,网上应该可以找到,不过一般按参考设计来比较方便,自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网友:
总的来说都是为了电源更加稳定,电容大一点会好点,但是太大会导致电容的充电时间边长,影响时序。所以不会算的话或者对自己算的值不确信,还是按照参考设计来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放置这些去耦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在电路系统中为了使电源不受系统中信号的影响,故加了此电容,将交流信号直接耦合到地,然后为什么去104和10uF呢?很简单这两个相对的一大一小既能够消除大部分频率信号同时还能一定程度的消除电容幅频特性曲线不平坦的影响。所以话说回来其实这个值并不是说固定的,是一个很大的范围,第二点只有在频率比较高(上百M)的时候会需要计算一些小电容。这个问题你可以再百度一下啥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大电容是提供稳定电源,防止供电波动过大,小电容是滤除高频杂波到接地,防止杂波影响电路的稳定性。这是简单的要求,要求高的要用π型电路。
    大电容的取值只能大于或等于说明书的参数。

网友:
    针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模拟电路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过程。
个人觉得你需要搞清楚两个概念:电阻和阻抗,去耦和旁路。去耦电容基本相当于一个“电池”,在电压波动时能提供瞬时的能量补给;旁路则是起到滤波降噪的作用。所以大的电容基本相当于去耦,小的电容则是旁路。关于电容的容值问题,这个实则应该参考电容的阻抗—频率特性。由于引线、焊接工艺、自身特性等,电容存在一定的ESR和ESL,随着频率的升高,特点的电容可能主要表现出它的ESL即电感特性,阻抗会升高,旁路的特性减弱。对于同类型的电容,容值越大,ESL越大,即高频特性越差,所以我们考虑滤波或旁路时,将几个容值相差10倍,甚至100倍的电容并联来起到旁路作用,以达到整个关注和需要的频段都有较好的供电电压。

网友:
    一般用法而已,当然不是最好。只有以当前电路仿真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值。而且0.1  uf和10u是在系统40Mhz以下用。像arm  fpga主频几百兆赫到1Ghz是不适用的。

网友:
    前面说的都对,其实可以自己做参考的,但是这个需要计算和仿真有点麻烦,而电路推荐都是针对器件来说的,人家比较专业,也只是起到参考的作用,实际应用中由于各种原因,很多都有改动。有些特殊地方还会不要去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