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在射频传输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特性?

楼主(2019-10-11):
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在射频传输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特性?

网友:
楼主想讨论啥?
就这个问题,许多书上都写着同样的答案:D:D

网友:
    应该说有阻抗的容性和感性的交替变换吧?可以起到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
在smith chart上面一个圆是二分之一波长,上半圆是感性,下半圆是容性。那么在圆上的任意一点向源端或者负载端走半个圆,即四分之一波长,原本感性的点会跑到容性,容性的会跑到感性。即阻抗的感性容性交替性,主要应用还是在做阻抗匹配。

网友:
    主要用作阻抗变换器,在匹配电路以及偏置电路的馈电电路中常用。

网友:
       四分之一波长   不是描述天线计算长度吗 ?不明白   求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