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开槽。开槽时都有那些注意事项,横开和竖开是否一样?有...

楼主(2019-10-11):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开槽。开槽时都有那些注意事项,横开和竖开是否一样?有哪些影响?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的问题需要具体些,

PCB上结构开槽通常是器件要求。
PCB上的走线,或地分割,(通常不叫开槽,)通常是为了地电流分割,为了获得比较干净的地平面,这种场景如数模电路之间地分割,电路变压器的主级和次级,网口的电路也是类似。

网友:
    看你的pcb布线怎样,一般开槽方向不要在分pcb时对元件损坏 就好,我个人认为了,不知是否是你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