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都是如何做可变增益的LNA的啊?

楼主(2019-10-11):
请教大神们都是如何做可变增益的LNA的啊?
因为有的应用场合,增益太高,射频距离远反而会造成互相干扰,应用上出现麻烦。非常感谢!

网友:
插眼~等待大神解决

网友:
许多设计方法。
有的是一级LNA加上一级可调增益放大器。
有的是LNA 加 数控衰减器。

控制动态区别,控制精度上的区别。 再者对应的成本和性能上的差别。

网友:
终端芯片都是集成了可调增益放大器,成本低,体积小。 但需要校准系统

网友:
DGC 组织一个负反馈回路就OK了。

网友:
这和一般的AGC电路是不同的,如何在改变GAIN时保证LNA的NF呢?

网友:
    把VGA放在低噪放后面对NF就小了。
    不过楼主说的可变增益的不知道是自动还是手动。。。
    AGC 在输出端耦合信号,检波产生电压,产生误差电压,控制ATT。

网友:
    没听过LNA 还能做AGC的,一般都是LNA 后级加AGC 的,具体的AGC的控制范围要看你接收信号的幅度范围,这自己计算一下.此时后级的增益变化对接收机的NF影响会很小。

网友:
    att--数控衰减。

网友:
    att--数控衰减,就是由几个电平控制衰件量,例如衰减范围1-30DB,步进1DB

    不知道LNA的具体指标,所以也没有办法评价怎么设计比较好,不知道你所谓的LNA是几级放大的,如果是单级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我觉得可以采用LNA+数控衰减器的方案来实现!

网友:
    有可变增益的放大器,一般都是负向增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