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电路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9-10-11):
如图,这个反激式开关电源 参考电压生成控制信号的电路图,+5V是主电压输出。疑问是这部分电路有什么作用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确定D1是HER206?D1应该是个稳压管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D1是HER206?D1应该是个稳压管才对吧。

确实是个稳压管,稳压值5.5V,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