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K时钟频率与显示分辨率及帧率的关系

楼主(2019-10-11):
    大神们能说说现在主流视频总线的CLK时钟频率与显示分辨率及帧率的关系吗?我先来分享一下mipi LCD 的CLK时钟频率与显示分辨率及帧率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个公式:Mipiclock = [ (width+hsync+hfp+hbp) x (height+vsync+vfp+vbp) ] x(bus_width) x fps/ (lane_num)/2
    即mipi 屏的传输时钟频率(CLKN,CLKP)等于(屏幕分辨率宽width+hsync+hfp+hbp)x ( 屏幕分辨率高height+vsync+vfp+vbp) x(RGB显示数据宽度) x 帧率/ (lane_num)/2
    简单解释下:
          一帧画面需要的数据量为(单位bit):FRAME_BIT = (屏幕有效显示宽度+hsync+hfp+hbp) x ( 屏幕有效显示高度+vsync+vfp+vbp) x(RGB显示数据宽度24)
         一秒钟内需要传输的数据量为(单位bps):FRAME_BIT  x  fps(帧率)。
         那为何要除以lane_num----因为mipi通讯协议中,一个CLOCK几个lane是可以同时传输数据的。
         为何又要除以2----因为根据mipi通讯协议,CLK_N、CLK_P这两根时钟线的上升沿/下降沿可以获取到数据。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在相同的时钟频率下,lane数越多,则单位时间内可以传输的数据越多。若显示帧率固定不变,则可以支持的更大的分辨率;而分辨率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则我们可以考虑支持更高的帧率显示。
    2.在lane数固定的情况下,提高传输的时钟频率,则单位时间内也可以传输更多的显示数据。进而我们可以考虑是提高帧率还是提高分辨率,或两者做出平衡。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任意无限制的提高mipi的传输时钟频率及lane数目呢?mipi通讯协议对此进行了限制,一组CLOCK最高只能支持4组lane,一组lane的传输速度最高只能支持到1 Gbps。也就是说一组CLOCK最高只能支持到4 Gbps速度传输。
    此时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4Gbps速度传输,是满足不了现在市场上推出的4K电视的带宽要求的,怎么办?答案是使用8组lane,使用两组clock来传输。
    该LCD的分辨率为600 x 1024,帧率为57 HZ。
    一帧图像的数据量为:FRAME_BIT=(600+24+100+60) x (1024+2+22+10) x(24)=19907328 bit
    一秒钟的数据量为:19907328  x 57 = 1134.717696  Mbps
    所需的mipi时钟频率为:1134717696/2(lane)/2= 283.679424 Mhz
    一组lane的传输速度是:283.679424  x  2= 576.358848 Mbps

楼主:
    目前实际产品1080P使用一组lane,4K要用2组lane

楼主:
    以480*800分辨率,帧率Frame=60HZ来计算,按照WVGA显示分辨率,24bit图像,60F,理想状态下(不包含RGB信号前后肩宽),总传输速率最小为:480*800*8bit*3*60HZ/1024/1024=527.3Mbps

楼主:
    纠正笔误,目前实际产品1080P使用4组lane,4K要用8组lane

楼主:
    HDMI信号4k60hz,CLOCK按照协议除以4,所以是148.5MHZ

楼主:
    HDMI的时钟

楼主:
    4096*2160*8bit*3*60HZ/1024/1024=11.86Gbps

楼主:
    HDMI2.0像素时钟600MHZ,即最大带宽是:600MHZ*8bit(编码)*3(3个数据通道)=14Gbps

楼主:
    4K分辨率60Hz需要的带宽:
4096*2160*8bit*3*60HZ/1024/1024=11.86Gbps

楼主:
    电视机的每一个像素点都是由三种颜色的点组成,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RGB三原色(红色,绿色,蓝色)要显示电视机的图像.我们需要三个颜色通过不同的显示组合不同的颜色。在HDMI信号中,RGB分成三个通道来传输,每一路信号用数字编码的方式来传输。在HDMI的1.3版中其最大色深48bit,48/3=16色深。也就是每一路通过一个16位编码 来实现。由于HDMI信号内部含有其他的信号,比如音频,我们需要在16位编码的前面加上一位编码来确认后面的信号类型,在一组信号结束的时候要加上一位编码来确认。所以这个视频编码其实是18位。

楼主:
    那么在1.3版的视频传输带宽为124.416M*18=2.239G。我们通常会说的2.2G视频带宽由此而来。

楼主:
    1.数字信号可以并行传输,与传输总线位宽有关,总线宽度 X 时钟频率 = 数据传输速率
    2.HDMI的每个source和sink之间有5个通道,其中3个数据通道,一个像素时钟通道,一个DDC通道。3个数据通道每个位宽为10bit,使用差分方式传输。像素时钟通道传输像素时钟,接收端依靠该时钟信号进行数据恢复。视频数据在TMDS数据通道之前是24bit位宽,其中每个通道是8bit,可以采用RGB,YCbCr444和YCbCr422格式,在进入到TMDS数据通道前出于DC均衡的目的被转换为10bit,而不是进行RGB到YCbCr转换。像素时钟可以是25MHz到165MHz,因此每个通道数据速率最高可以到1.65G。

从上面可以理解到,HDMI的差分时钟的速率没有数据的速率高。第十个bit对应一个时钟。接收端根据这个时钟再扩频10倍,来取数据。相当于并行传输,虽然只有一对数据线。面数据为什么转成10bit,是DC均衡还是为了提高色深。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是1080P60的话,像素的频率1920*1080*60 = 124.416Mhz 这个就是时钟频率,而一个时钟每通道的数据位是10bit,三个数据通道的频率应该是124.416*10 = 1.24416Ghz。

    HDMI1.3与1.4的最高时钟 频率是340MHz,而HDMI1.0至1.2a则是165MHz。

楼主:
    这里的1个像素是有一个10位的二进位码组成,其中有8位是视频数据,2位是控制信号,HDMI的8位视频二进制码信号发出时先要经过一个8b/10b的编码器,将8位信号加上2位控制信号后发送,所以1个像素是由10位二进制码组成。
    上面1080P的传输速率就可以理解为3对*148.5MHz*10位=4.455G/s ,这个就是HDMI的传输速率,对应的10.2G也就可以理解了,最高10.2G/S、每对3.4G/S、像素频宽340MHz

楼主:
    HDMI 2.0
真 4K 版本、频宽增至 18 Gbps

    在 2013 年 9 月推出的 HDMI 2.0 又被称为“HDMI  UHD”,虽然 HDMI 1.4 已经支持 4K 视频,不过只支持到 30p 的较低规格。HDMI 2.0 将频宽由 10.2 Gbps 增至 18 Gbps,可以支持 4K/60p 视频、兼容 Rec.2020 色深。现时比较多器材,包括电视、功放机、Blu-ray 机等都是采用这个 HDMI 版本。

楼主(2020-05-21):
    个黑白像素和一个彩色像素分别占几个字节:取决于需要存储一个像素的多少信息,以及是否采用了压知缩技术。
如果是非黑即白的二值图像,不压缩的情况下一个像素只需要道1个bit。
如果是256种状态的灰度图像,不压缩的情况下一个像素需要8bit(1字节,256种状态)。
    如果用256种状态标识屏幕上某种颜色的灰度,而屏幕采用三基色红绿蓝(RGB),不压缩的情况下一个像素需要占用24bit(3字节),这个就是内常说的24位真彩色。
还有各种其他的存储方式,例如15bit、16bit、32bit
如果考虑到压缩,情况容就更复杂了,是有损压缩还是无损压缩,具体采用哪种压缩算法,压缩参数参数设置等等都会影响到一个像素占用的存储空间。

楼主:
    举个例子,1920x1080P60格式的时序为例子,BT1120一个时钟传输2个byte,那么传输一副图像肯定需要多个时钟传输呢,一秒钟需要多少个时钟呢?下面简单的换算下,根据BT1120颜色空间为YUV(YPbPr),Pb、Pr是时分复用模式,那么一个像素就是2个字节;像素的总行数(1125)x像素的总列数(2200)x 每个像素几个字节(2)x 帧率(60)/ BT1120一个时钟传输的字节数(2)=148.5M;VESA中定义的像素时钟也即是148.5M

网友:
    谢谢大老, 很受益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