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电源IC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10-11):
请教大神电源IC的工作原理。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电路是不是画错了?CS脚应该是电流检测电阻 怎么又从400V高压接电阻下来,辅助绕组给VCC供电是一个线性稳压电路,但是接地端是不是画错了?OUT是驱动Q1的 但是你这个接法是不是有问题,用一个PNP晶体管在哪取啥用?还有光耦反馈那点会不会导致电压不稳?

楼主:
    CS是有接R4电阻检测.接400V是为了分压.不接也行.VCC供电是正反供电设计.当输出电压升高时D5供电给VCC.当输出电压降低时,由D10供电给VCC。

网友:
引用 楼主:
CS是有接R4电阻检测.接400V是为了分压.不接也行.VCC供电是正反供电设计.当输出电压升高时D5供电给VCC.当输 ...

    R10,R12是平衡高低压输入时候的峰值电流变化;Q2是在IC输出低的时候加速MOS的关断。通常是在R7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