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需要做EMC测试。

楼主(2019-10-11):
这是小弟工作后入手的第一个项目,类似于读卡器的产品,天线板子用13.56M线圈,目前遇到的问题是,产品需要做EMC测试,(工作读卡状态)测试结果3倍频40.68MHz超过限值13dB、5、7倍频余量也很小。基本上奇次谐波大,偶次谐波小。
小弟初步分析原因如下:
(1)USB供电,usb线缆标明是屏蔽线,约1.5m。线不带磁环, 会不会是屏蔽效果不好?
(2)天线板与控制板用2.54插针连接,插针长度1cm左右, 会不会有天线效应?
(3)控制板上有串口调试的2.54插针,插针长度1cm左右,会不会有天线效应?
(4)天线板上的能量太强?

小弟请教过一前辈,很可能是原因(4).
于是小弟调整C0,C1,C2的参数。
C0:82 ,92, 100pF;
C1:16 ,18,22,27 pF
C1:100,105 pF
以上参数各个组合来测试。
因EMC远场测试的费用比较昂贵,只能用近场测试整改。使用频谱仪加近场磁场探头来测试。用磁场探头在天线板线圈上方约5mm 来回移动。最大值保持,扫描带宽0~100MHz,分辨率10KHz(此时,比较灵敏),但是对比了下各参数的测量结果,单位dB。 多次测试,同一参数频谱幅值比较分散,有大有小。没观察出哪个参数对3倍频幅值 下降比较显著。是不是我测量方法有问题?

小弟查阅了很多资料,了解了一些知识:
1近场与远场测试的电磁辐射区别。近场的辐射越大,远场的辐射也必然越大。   相对量的测量。
2  EMC整改措施:屏蔽,滤波,接地。

小弟测试过程中有以下疑问,求有经验的前辈解答,不胜感激。
1 放卡到天线板上,测量值明显比未放卡时增大。原因?两个线圈相互作用影响?
2  C0,C1,C2的参数是小弟 参照以前的板子来的。C0,C1,C2的作用不是很清楚?求解答
3 近场测量方法的问题?小弟查了一些知识都是 针对线缆、结构屏蔽、如何接地等等,但是针对本身就是天线线圈的辐射如何  测量分析?
4 关于天线线圈近场分析 、远场分析。如下说法对吗?
对于天线线圈,近场主要是磁场。
近场是感应场,这个范围内电场和磁场总能量是守恒的吗?(电场场强大时,磁场场强小,或者相反),这个范围内测量到的值与 远场测量有什么关系呢?(还是此大则彼大吗)
5 EMC远场测量的是电场,单位,dBUV,但近场测量的是什么呢?磁场  ,用什么单位?如何解释?

求前辈解答,不胜感激。 第一次注册发帖,也不知道有没有描述清楚,非常感谢。

网友:
1 放卡到天线板上,测量值明显比未放卡时增大。原因?两个线圈相互作用影响?
    线圈有卡和没卡是不是发射能量不一样?

近场测试是磁场还是电场,主要是根据你用的探头来定;
你用近场探头测试发现改参数没有作用,建议你扫描频率范围缩小,只在40MHz-50MHz(针对3次倍频)范围。改动参数看看是否有效果。  还有可能这个是源,但是辐射未必通过这个地方。可能是PCB 的其他地方辐射。所以你改参数测试不出效果。

容航科技:专业EMC设计/整改/宽频电感/扁平共模电感供应商(18107559589)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换成晶振来试试。

网友:
    看你这IC是NXP的 ,官网都有硬件设计文档,L0 C0是EMC电路,看你这情况是天线辐射超标 ,最好4层板解决,天线走内层,外层走屏蔽地(注意不要闭合,闭合会把天线完全屏蔽掉),屏蔽地单点接地,这样做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过A级没什么问题,B级的话只有测试后才能知道。

网友:
    L0和C0是LC电路,C2和天线也是LC电路,C1是隔离,天线出来经过C3进入接收。明白明白这些电路功能后,就注意PCB布局走线,信号先经过那里再到那里,就好了。

网友:
    天线下面加软磁体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