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LINK Utility安装及应用指导

楼主(2020-07-07):
1 前言

    STM32 ST-LINK Utility 是配套ST-LINK下载硬件工具一起使用的上位机软件,因此,使用STM32 ST-LINKUtility上位机软件需要有一个ST-LINK下载硬件工具。
    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可以直接下载hex,而不用打开工程再编译去下载。当开发完一个STM32产品,需要量产时,就可以用这个工具直接下载hex代码,并可对代码加密。

2 STM32 ST-LINK Utility介绍
2.1 关于STM32 ST-LINKUtility
    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主要的功能就是量产(批量下载代码的工具)。它也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工具,当我们需要查看芯片FLASH数据时,可以很快定位查找到想要的数据(前提是没有添加保护)。
    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包含ST-Link驱动。若你安装了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你的ST-Link就不用单独安装驱动了,可以直接使用(比如Keil、IAR在线调试、下载等)。
    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除了可以快速读取FLASH数据外,还可快速读取STM32芯片型号、ID、版本等信息。

[-hide]
3 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及测试固件下载
3.1 从专用服务器下载
    参见《EN-C200物联网实训资料下载指导》下载相关资料,找到 STM32 ST-LINK Utility *.exe, 即为本次安装的工具软件。

3.2 (或)从官方下载
    STM32 ST-LINK Utility可以从官网下载,官方下载需要注册ST账号,ST账号登陆成功才能下载。

    【点击网页中“GetSoftware”即可下载。(如果没有登录账号会提示“注册”或“登录”)】

3.3 测试固件下载
    参见《EN-C200物联网实训资料下载指导》下载相关资料,找到并下载 “2.1.2、裸机固件下载”中的任意固件, 即可用于以下环境的测试。

4 STM32 ST-LINK Utility安装
    STM32 ST-LINK Utility集成开发环境的安装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一路Next下去),以上面下载的“STM32 ST-LINK Utilityv4.0.0 setup.exe”软件为例进行介绍。

4.1 操作系统要求:
    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10
    256M内存及以上、30M硬盘以上

4.2 安装步骤
    1.解压软件,双击“STM32 ST-LINK Utility v4.0.0.exe”,进入准备安装(解压)过程。

    2.进入安装向导,点击“Next”。

    3.同意许可,点击“Yes”。

    4.选择安装路径(这里默认),点击“Next”。

    5.进入安装过程,不到一分钟时间。

    6.安装最后提示“安装驱动”,点击“下一步”,最后点击“完成”安装完成。

    7.点击“Finish”完成上位机软件及ST-LINK驱动的安装。

    8.查看版本:打开软件-> Help - > About,可以看见版本是更新了的。

5 STM32 ST-LINK Utility安装检测
5.1 搭建检测环境
    通过ST-Link连接目标板的调试接口至PC的USB端口,就EN-C200而言,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5.2 读取STM32内部FLASH及芯片信息
    使用ST-Link连接硬件(STM32芯片),从Window启动菜单界面打开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

    打开STM32ST-LINK Utility工具后,连接芯片:Tarage -> connect或直接点击连接快捷按钮(注意:读取FLASH信息的前提是没有添加读保护)。
    点击“连接按钮”之前可以设置读取FLASH的起始地址、读取长度和数据显示的宽度。

6 Keil和IAR工具应用
6.1 Keil和IAR生成hex的配置
    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主要是下载程序(可执行hex文件),因此需要编程工具生成hex文件才行,下面将讲述常用工具Keil和IAR生成hex的配置。

6.1.1 Keil生成hex配置
    Project ->Options for Target ->Output 勾选上“Create HEXFile”(如下图)

6.1.2 IAR生成hex配置
    Project ->Options -> Output Coverter-> 勾选上“Generateadditional output”、选择输出格式为“Intel extended”,再次设置输出名称就配置好了(如下图)。

6.2 程序下载
6.2.1 打开程序(hex)
    在上一步连接好芯片,并正确识别芯片之后,打开需要下载的程序(hex)文件。打开hex文件可以从菜单栏(File -> Open File)打开,也可以直接讲hex文件拖动到FLASH区域(就像从电脑复制文件到U盘一样)。

6.2.2 下载程序(hex)
    在上一步打开hex文件完成之后,点击“下载”(可以Taraget -> Program,也可以直接点击下载快捷按钮,如下图)

    弹出信息确认窗口,如hex文件路径、验证方式等,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Start”开始下载程序。
    【如:我将可执行hex文件命名为“ExecutableFile.hex”,位于桌面】

    下载过程时间长短与程序大小有关,一般都很快,出现“Verification...OK”,说明下载成功。

网友:
    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主要的功能就是量产(批量下载代码的工具)。它也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工具,当我们需要查看芯片FLASH数据时,可以很快定位查找到想要的数据(前提是没有添加保护)。     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包含ST-Link驱动。若你安装了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你的ST-Link就不用单独安装驱动了,可以直接使用(比如Keil、IAR在线调试、下载等)。

网友(2020-09-10):


网友(2020-12-09):
    一直在用,是很好的在线烧录工具

网友:
    Utility软件,你的ST-Link就不用单独安装驱动了,可以直接使用(比如Keil、IAR在线调试、下载等)。

网友(2021-02-01):
    部分win7单独安装ST-LINK驱动会失败,可以尝试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