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 V5 软件安装及开发环境配置

楼主(2021-06-21):
1 MDK软件介绍
    MDK即 RealView MDK 或 MDK-ARM(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是 ARM 公司收购 Keil 公司以后,基于 uVision 界面推出的针对 ARM7、 ARM9、 Cortex-M0、CortexM1、 Cortex-M2、 Cortex-M3、 Cortex-R4 等 ARM 处理器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工具。 MDK-ARM集成了业内最领先的技术,包括 uVision4 集成开发环境与 RealView 编译器 RVCT。支持ARM7、 ARM9 和最新的Cortex-M3/M1/M0 核处理器,自动配置启动代码,集成 Flash 烧写模块,强大的 Simulation 设备模拟,性能分析等功能,与 ARM 之前的工具包 ADS 等相比, RealView 编译器的最新版本可将性能改善超过 20%。
    Keil公司开发的 ARM 开发工具 MDK,是用来开发基于 ARM 核的系列微控制器的嵌入式应用程序。它适合不同层次的开发者使用,包括专业的应用程序开发工程师和嵌入式软件开发的入门者。MDK 包含了工业标准的 Keil C 编译器、宏汇编器、调试器、实时内核等组件,支持所有基于 ARM的设备,能帮助工程师按照计划完成项目。

2 MDK软件安装
2.1 软件下载

    参见《EN-C200物联网实训资料下载指导》下载相关资料,可以看到相关工具位于 04_Tools\KEIL MDK5 目录下。可以看到一个名为 Keil 5 的安装包。

2.2 软件安装

    解压 Keil 5 文件包,双击 MDK524a.exe 应用程序文件,点击 next>>

    打上 I agree 前面的勾勾,即是同意一些安装协议。点击 next>>。

    选择安装路径,可以默认也可以安装在我们自己建立的文件夹下。点击 next>>。

    这里填写的是我们的一些信息, 填写完整后,继续 next>>。

    然后等待安装完成即可。

    安装完成,点击 Finish。

    然后会跳出来这个界面,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先点 OK,把弹框都叉掉。

    激活 MDK,导入 License,激活MDK 后便可使用了。

    特别提示:一定要激活MDK 软件,建议购买正版 License,或自行百度激活教程。

3 Pack 安装

    安装完 MDK 后,我们需要安装开发套件中单片机型号对应的 Pack。

    安装方式一:解压<04_Tools\KEIL MDK5>文件夹下Keil 5安装包,进入pack目录,点击Keil.STM32L4xx_DFP.2.0.0.pack 安装包,点击Next,等待安装完即可。

    安装方式二:从官网: http://www.keil.com/dd2/pack/下载后安装

    安装方式三:MDK 软件在线安装

  • 步骤1:打开软件,在导航栏打开 Pack 安装界面,然后选择 ok 选项。

  • 步骤2:进入在线安装界面,选着 STM32L4XX Pack,点击 Install 进行安装。

    至此,我们开发板的单片机程序开发环境已经搭建完毕,重启 MDK 软件就可以使用了。

4 ST-Link 驱动安装

    前面讲了开发板单片机程序的开发环境的搭建,但是为了将程序烧录到开发板中我们还需要使用仿真器。我们这套开发板选用 ST 公司的 ST-Link V2 仿真器进行开发板程序的烧写和仿真,下面介绍 ST-Link 驱动的安装及环境搭建。

  • 步骤1:在<04 Tools\ST-Tool\ STLINK V2(CN)驱动>包文件下(驱动有 2 种: 32 位电脑系统安装“dpinst_x86”、64 位电脑系统安装“dpinst_amd64”)。

  • 步骤2:运行对应的驱动,安装 ST-Link V2 驱动程序。安装路径尽量保持默认路径。

  • 步骤3:安装完成后, 将 ST-Link 通过 USB 接口连入电脑。打开“设备管理器”。 若看到如下图所示,表示驱动安装成功。

    这里提醒 2 :
  • 各种 windows 版本设备名称和所在设备管理器栏目可能不一样,例如,WIN10 插上 STLINK 后显示的是 STM32 STLINK
  • 如果设备名称旁边显示的是黄色的叹号,请直接点击设备名称,然后在弹出的界面点击更新设备驱动

    至此, ST-Link 驱动已经安装完成。接下来大家只需要在 MDK 工程里面配置一下 ST-Link 即可。

5 编程软件(MDK)配置

    安装驱动成功后,打开 MDK 软件,配置程序烧写和仿真的环境。

  • 点击进入工程配置界面按纽,进入工程配置界面。

  • 下拉仿真器选择列表,选着 ST-Link Debugger 并勾选右侧 Use,点击 Settings 进入ST-Link V2 仿真器配置界面。

  • 开发板设计的程序烧录方式为 SW,此处 Unit 选择ST-Link/V2,且 Port 选择 SW,并确认右侧框内是否检测出 SW 设备,点击<确认>保存配置。

    注意:右侧框内若未检测出 SW 设备, 请检查是否正确连接ST-Link 程序下载器, 或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2024-08-03):
没看到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