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ubeMX 安装指导

楼主(2021-06-21):
1 STM32 CubeMX 的介绍
   STM32 CubeMX 是一个图形化的工具,也是配置和初始化C 代码生成器,也就是自动生成开发初期关于芯片相关的一些初始化代码。
    从上图可以看得出,它包含了 STM32 所有系列的芯片,包含示例和样本、中间组件、硬件抽象层。STM32 CubeMX 的特性如下:
    1.直观的选择 STM32微控制器。
    2.微控制器图形化配置:
    •    自动处理引脚冲突
    •    动态设置确定的时钟树
    •    可以动态确定参数设置的外围和中间件模式和初始化
    •    功耗预测
    3.C 代码工程生成器覆盖了STM32 微控制器初始化编译软件,如IAR、KEIL、GCC。
    4.可独立使用或作为 Eclipse 插件使用。
    STM32 CubeMX 是 ST 意法半导体的主动原创工具,它可以减轻开发的时间和费用。STM32 CubeMX 集成了一个全面的软件平台,支持 STM32 每一个系列的 mcu 开发。这个平台包括 STM32 Cube HAL(一个 STM32 的抽象层集成软件,确保 STM32 系列最大的移植性)。再加上兼容的一套中间件(RTOS、USB、TCP/IP 和图形),所有内嵌软件组件附带了全套例程。更多关于STM32 CubeMX 介绍可以进入ST 官网查看。
2 JDK的安装
    STM32 CubeMX 手册上要求 PC 安装JDK:
    The Java Run Time Environment 1.7 (version1.7_45 or newer) must be installed. More information on 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and procedure is in the STM32 CubeMX User manual.
    For Eclipseplug-in installation only, install one of the following IDE (on Windows OS):
    •    Eclipse IDE Juno(4.2)
    •    Eclipse IDE Kepler(4.3)
    •    Eclipse IDE Luna(4.4)
    •    Eclipse IDE Mars (4.5)

    下载如:
    (注:x86即为32位系统,x64为64位系统)
    JDK 安装非常简单,以上面下载的最新版本“jdk-8u211-windows-x64.exe”为例讲述一下安装过程:

    1.双击“jdk-8u211-windows-x64.exe”(有管理员限制时:右键 ->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点击“安装”。
   【不更改目标文件夹,则默认安装在:C:\Program Files\Java\jdk1.8.0_211】
    2.等待安装
    3.安装完成,点击“关闭”

3 STM32 CubeMX 的安装
3.1 从专用服务器下载
    参见《EN-C200物联网实训资料下载指导》下载相关资料,可以看到相关工具位于04_Tools\ ST-Tool 目录下。找到 SetupSTM32 CubeMX-4.27.0.exe, 即为本次安装的工具软件。

3.2 软件安装
    我们提供版本的 STM32 CubeMX 是 V4.27.0,支持安装的系统如下:
    •    Windows XP: 32-bit (x86)
    •    Windows 7: 32-bit (x86), 64-bit (x64)
    •    Windows 8: 32-bit (x86), 64-bit (x64)
    •    Linux: 64-bit (x64) (tested on RedHat, Ubuntu andFedora)
    •    Mac OS X Yosemite or newer

    安装 STM32CubeMX 很简单,基本上一路“Next”下去就行了。其步骤如下:
    1、双击SetupSTM32 CubeMX-4.27.0.exe(有管理员限制时:右键 ->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点击“Next”
    3.选择“I accept the terms...”,点击“Next”

    4.选择安装路径(这里修改E 盘),点击“Next”
    5.提示创建安装目录,点击“确定”
    6.勾选快捷方式,点击“Next”
    7.等待安装进度完成,点击“Next”
    8.点击“Done”,至此已经完成 STM32CubeMX 的安装
    以上就是安装 STM32 CubeMX 到 Windos 的过程。

4 STM32 CubeMX 库的安装
    STM32 CubeMX 库(固件支持包)的安装方式有三种:
    •    通过 STM32 CubeMX软件在线安装
    •    导入离线包
    •    解压离线包

4.1 在线安装
    打开安装好的 STM32CubeMX 软件,进入库管理界面(Help-> Install New Libraries),会有一个列表,勾选上你要安装的固件库,点击“Install Now”直到安装成功。如下图:

4.2 导入本地离线包
    下载好需要安装的离线包(也就是上面章节下载的库),在库管理界面(Help-> Install New Libraries),点击左下角的“From Local” ->  弹出文件选择框(选择下载的离线包文件),点击“Open”,进入解压安装过程,直到安装完成。如下图:

4.3  解压离线包

    解压离线包(库)是最方便的安装方式,这里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知道前面安装STM32 CubeMX 工具指定库的路径。
    查看库安装路径的方法:Help-> Updater Settings 可以看到库指定路径。默认路径是C:/Users/Administrator/STM32 Cube/Repository,如下图:

    解压源文件过程就不说了,注意文件名需要匹配才行(打开压缩文件里面的名称),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