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_16.6 安装指导

楼主(2019-10-12):
1、安装 LicenseManager
    安装 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安装 cadence 的 product
    接下来安装 cadence 的 product,即第二项,直到结束。

3、Cadence 软件破解

  • 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有就结束掉,即 cdsNameServer.exe 和 cdsMsgServer.exe,没有则忽略(电脑开机没运行过Cadence软件就不用执行这一步)。

  • 把安装目录下的 SPB_16.6/tools/Pspice 目录下的 orsimsetup.dll 剪切出来找个地方先放着不理(然后破解完毕再拷进原处,如果不用仿真,可以删之)。

  • 把破解文件夹 crack 中 LicenseManager 文件夹下的 pubkey、pubkey.exe 和 LicenseManager.bat 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 目录下并运行 LicenseManager.bat(如果是 Windows 64位操作系统,需把 cdslmd.exe 文件复制到 Cadence\LicenseManager 目录下覆盖原文件。其他操作系统不用,直接下一步)。

  • 把破解文件夹 crack 里 crack\SPB_16.6\tools 的 pubkey、pubkey.exe 和 Tools.bat 放到 Cadence\SPB_16.6\tools 目录下并运行 Tools.bat (注意看一下 DOS 窗口会不会一闪而过,如果运行差不多一分钟就说明破解成功)

  • 打开破解文件夹 crack 里 LicGen 文件夹,然后双击 licgen.bat 生成新的 license.lic,习惯上把这 license 文件拷到桌面上放着。

4、配置 License 文件

  • 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 cadence 文件夹,点开再点开 License Manager,运行 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 browes...指向第7步拷贝到桌面上的 license.lic,打开它(open)再点下一步(next),将 Host Name 项中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系统里的主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然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第7步。

  • 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 cadence 文件夹,点开再点开,运行 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填入 5280@(你的主机名),点下一步(next),最后点 finish,完成这第8步。

  • 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 cadence 文件夹,点开再点开,运行 Lm Tools,点 Config Services 项,在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项中,点 Browes 指向 c:\cadence\License Manager\license.dat (如果看不见icense.dat,请在类型中下拉选择DAT类型),打开它(open)再点 Save Service,然后启动一下服务。

  • 如果以上步骤都完成了,打开软件提示找不到证书,请打开环境变量,用户变量中看看 CDS_LIC_FILE 变量值是否为 5280@(你的主机名),如果没 CDS_LIC_FILE 变量名,请添加一个变量。变量名为 CDS_LIC_FILE 变量值为 5280@(你的主机名)。

5、注意事项
    64位操作系统,软件破解完请把 cdslmd.exe 文件复制到 Cadence\LicenseManager 目录下覆盖原文件。

网友:
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2021-09-28):
Cadence SPB_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