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切换电路问题。

楼主(2019-10-11):
    本人想设计一个切换电路:输入电源是9-120V。在9-18V时,继电器吸合,18V-120V。继电器断开。自己设计了一个电路,但是高电压工作时,发热的厉害,请各位指点迷津

楼主:
    B+是输入端。是因为不想用比较器,所以才想出这种电路

网友:
    可以用继电器常闭触点,在18v时吸合继电器,输出断开120V时继电器释放触点闭合,电路重新设

网友:
    高压工作时发热厉害是指多少度?你把发热的元器件标出来

网友:
    当熟人电压120V时,D20一直处于13V稳压状态吗?还有上面的偏置电阻10k选的多大功率的?对地的5551能承的功率

网友:
    换MOS,不要用三级管,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