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pwm的能不能教我一下,我想知道1khz占空比可调的pwm怎么做,

楼主(2019-10-12):
谁会pwm的能不能教我一下,我想知道1khz占空比可调的pwm怎么做,

网友:
    用定时器就可以实现

楼主:
    讲具体点,我看了一堆视频愣是没懂

网友:
    定时器到了时间就中断翻转电平

网友:
    就是做个定时器,定时的最小时间越小越好

网友:
    改变红色部分就可以改变占空比

网友:
    也可以用带有PWM外设的单片机,根据配置寄存器就可以输出特定PWM

网友:
    看你用什么来做嘛,如果使用单片机,有的直接可以设置的,如ST的,这要先这确定你的实现硬件再说怎么做嘛。

网友:
    是的
    ST选有这个外设的单片机,直接配寄存器就可以,简单

楼主:
    这样子有什么错?
    我想法是输出1khz占空比在20,30,70来回切换pwm

楼主:
    能测出正玄波。按理说应该是方波才对的
    教我一下。这东西弄了好久硬是没搞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有什么错?我想法是输出1khz占空比在20,30,70来回切换pwm

几点问题
1 , 1khz的方波周期应该是1ms,截图程序里面周期是1s
2,main函数里while循环里面每次检测key值是否为0的if语句里,若为0,C值加1,还需将key值置0,代表已判断过按下
3、需考虑按键抖动,按下所需时间,检测按键时间

网友:
直接放io口上测,断开后端
不可能正玄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点问题
1 , 1khz的方波周期应该是1ms,截图程序里面周期是1s
    2,main函数里while循环里面每次检测key ...

    是的,按键抖动要考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