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铜皮和滤波电容的处理问题

楼主(2019-10-12):
两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1、电源IC的电感铺铜,静态铜皮,如果铜皮只覆盖电感焊盘的一部分,未完全覆盖,对生产贴片有没有影响?
会不会造成一边高一边矮的情况?

2、BGA背面的滤波电容,从电源层打孔过来连接电容、IC管脚,两个IC管脚放置一个电容,
有人把所有的电容电源脚都用线又连起来了,我感觉对电源会有影响,问大家确定一下,谢谢!
做硬件的,看别人画的PCB,感觉自己懂得不多,要去学一下PCB嘛?软件可以不怎么会,至少要能分析别人PCB的不足

网友A:
1,动态铜和静态铜实际结果都是一样的,做出来都是铜皮。这种大的器件不会有你说的那种一边高一边矮的问题,一般在0402及以下的器件铺铜的时候需要注意下
2,背面电容能铺大铜皮当然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动态铜和静态铜实际结果都是一样的,做出来都是铜皮。这种大的器件不会有你说的那种一边高一边矮的问题 ...

电源层是分割的,单独的一层,背面是没有铺铜的,电源从电源层打孔过来到正面IC脚、背面电容脚,然后背面的电容互联

网友B:
1、不会有影响,铜皮只有一层,不管你画几层的线都只有这一层,焊盘就是露出来的铜皮再做了易焊处理而已

网友C:
1、没有关系的,不会对贴片产生影响;
2、有了电源平面不用在BOTTOM层全部连起来吧,一般都是敷地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会有影响,铜皮只有一层,不管你画几层的线都只有这一层,焊盘就是露出来的铜皮再做了易焊处理而已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没有关系的,不会对贴片产生影响;
2、有了电源平面不用在BOTTOM层全部连起来吧,一般都是敷地铜了。

好的
2、是的,我觉着一般做法就是过孔接电容、管脚就可以了,不用再把电容连起来,但是我又说不出来行或不行

网友:
    不会有影响

网友:
    1.没有影响,焊盘也即是铜皮
2.连在一起没有关系,同一个电源。
3.看你的第二张图,电容都互相干涉了。焊接的时候可能有问题

网友(2020-05-25):
    1.没影响,做出来都有铜皮
    2.没影响,就近滤波,连起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