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删不掉啊?

楼主(2019-10-12):
大神帮忙看下,这个线和孔为啥删不掉呢?

网友A:
是不是锁定了?或者把DRC关了再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锁定了?或者把DRC关了再删一下

不是锁了,解锁了也没发删

网友:
Mentor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都是用二次开发工具强制删除的

网友:
    可以用这个删除的二次开发工具
    Automation:快速删除工具集合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348661
(出处: EDA365电子论坛网)

网友:
    .\SDD_HOME\standard\examples\pcb\Automation\Scripts\SetFixedAndLockedToLocked.vbs
    尝试把这个脚本拖入PCB,然后再删除

网友:
    1、用小工具强删
2、保存退出,再打开板子删除即可

网友:
    用SplitByArea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