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输出gerber没有钻孔列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0-12):
    我按照百度上搜到的教程,输出AD光绘文件、钻孔文件,但自己输出后用CAM350导入后发现和之前用pads输出的文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有钻孔列表,好奇怪,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还是说AD输出钻孔(NC Drill Files)默认是没有钻孔列表,只有四个文档:如图:

网友:
    钻孔列表要自己放下去,place-Drill Table

网友A:
    直接添加一个特殊字符串也可以的,输出的时候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添加一个特殊字符串也可以的,输出的时候就有了。

这种方式还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