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2我用Addvia打封边孔后,为什么删不了?

楼主(2019-10-12):
    VX2.2我用Addvia打封边孔后,为什么删不了?如图:

楼主:
    删除不了,报什么错?

网友:
    看是不RF的license么有打开

网友:
    如下图,打开后在布局或全局模式下就可以全部删掉

网友:
    是选不中,还是可以选中但是被锁状态,还是可以选中并非锁状态,但按delete删除不掉?

网友:
    是不是加过孔的时候 lock status 选到了lock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