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发现的几个运放精密整流电路分享

楼主(2019-10-12):
    偶然发现的几个运放精密整流电路分享

1.综述

    在学习整流电路的时候,介绍的半波整流,一个二极管就可以,全波整流,需要四个二极管。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有0.7V,一般不怎么考虑这个比较小的压降,但是在放大器的交越失真,整流电压比较低的时候,电流比较大的时候,0.7V的压降也要考虑其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种类二极管。快速,超快,肖特基等等。

    2.精密整流型电路2.1超级二极管

    使用精密整流电路的输入信号常常比较小,0.7V的管压降已经不得不考虑。为了体现出这种0.7V的误差,出现了超级二极管。

3点的电压跟随1点的电压,但是运算放大器的输出2点的电压,会一直比3点的电压高0.7V,即V2=V3+0.7V,将一个二极管接入反馈回路中,可以有效的消除任何由二极管正向压降产生的误差,为了强调负反馈的显著作用,把二极管和放大器的这种组合称为超级二极管。

    2.2经典型整流电路

这种电路在网上称为经典型的精密整流电路,电组之间的关系为:R4=R5=R3=R,R6=R2=2R,
分析电路的时候,输入是交流
    当Vin>0时,U1A的输出低,D2截止,D1导通,R4,R5,U1三者构成放大倍数为-1的放大器;U1B,R2,R3,R6构成反向加法器。设U1A的输出为V1,经过R2,R3后,输出V21=2Vin,输入信号经过,R6,R2后输出V22=-Vin;根据叠加原理,输出Vout=V21+V22=2Vin+(-Vin)=Vin
    当Vin<0时,U1A的输出高,D1截止,D2导通,根据虚短,R5的左端和R3的右端都相当于“接地”,电位相等,则R5,R3上没有电流流过,不予考虑。此时,R2,R6,U1B构成放大倍数为-1的放大器,输出Vout=-Vin,输出Vout= -Vin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实现了输入电压的正半轴电压不变,负半轴的电压翻转的效果,实现了整流。

2.3等值电阻型整流电路

    电阻之间的关系为:R3=R4=R5=R6=R7=R;
这个电路是最近在使用的一个电路,按照上面的分析,有:
当Vin>0时,U1B的输出低,D2截止,D1导通,R3,R5,U1B三者构成放大倍数为-1的放大器;U1C,R6,R7构成放大倍数为-1的放大器,设U1B的输出为V1,经过R6,R7后,输出Vout=-V1=-(-Vin)=Vin。
当Vin<0时,U1B的输出高,D2导通,D1截止,此时U1B的反馈存在两条,一路是R3,R5,R6;另一路是R3,R4。根据虚短的关系,可以设在R6右端的电压为V1,则有(Vin-0)/R3=((0-V1)/R5+R6)+(0-V1)/R4)
    计算可得,V1=-(Vin*2)/3 再根据(V1-0)/R5+R6=(Vout-V1)/R7,计算可得Vout=-Vin

    3.总结

    上面的两种电路,第一种经典型,只要实现电阻的匹配就很容易达到要求。第二种等值型的电路存在两条负反馈电路,分析较难,性能也比较难达到要求。但是同样的实现了Vout=|Vin|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