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现在还有必要学吗,还是直接学ARM

楼主(2019-10-12):
51现在还有必要学吗,还是直接学ARM

网友:
    肯定要学,有一定的基础学ARM也快

网友A:
性能考虑,51就算了但是51基础,会对后面有帮助

    现在51成本也不占优势了

网友:
    IMXRT1050全速跑起来等于1G的M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性能考虑,51就算了但是51基础,会对后面有帮助

    F030系列便宜好用

网友:
    玩个51的只能算是普普通通
知道LPC4370吗

网友:
    性能强悍的都在NXP家

网友:
    直到我后来发现有大佬用LPC4370做了一个80M采样率的虚拟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

网友:
    F030系列便宜好用

网友:
    要是NXP有一个像STM32CUBEMX一样的软件,我会考虑换

网友:
    cubemx用过一段时间已经舍弃了,做过两个项目
发现不过是去学一个新的库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F030系列便宜好用

F030,别人拿来做扫地机器人。那是不可能用库函数的,因为库函数一用,占的内存太多了。所以为了成本,都是搞成寄存器配置。

网友:
    搞硬件。测试部分用MICROPYTHON写DEMO。超简单

网友:
    我一开始就是撸寄存器的,所以PIC、NXP、ST、GD,都是分分钟上手

网友C:
    可以直接学,无需51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学,无需51基础

    是的,直接学ARM,
    开个开发板,挺快的

网友(2019-12-13):
    F030系列便宜好用,感觉是最实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