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子上有模拟地,有数字地,请问这个布局布线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9-10-12):
一块板子上有模拟地,有数字地,请问这个布局布线的时候要怎么处理?

网友:
数字跟数字的放一起,模拟的跟模拟的一起,两种别混一起了就可以。

网友:
    数字信号参考数字地,模拟信号参考模拟地

网友:
    布局分开,布线最好不要重叠,两个地通过一个0欧姆电阻连接

网友:
    分开布局,也是为了便于覆铜,最后两个地用0Ω电阻或者磁珠连接起来

网友:
    ........................... ;   : ......................................
;      模拟部分电路    ;  :  数字部分电路
    ;                            ;   :
;                            ;   :
    ;                            ;  :
    ;                           ;    :
    ;             模拟GND  0R电阻  数字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