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在过回流焊的时候尽然发生了弯曲,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9-10-12):
PCB板在过回流焊的时候尽然发生了弯曲,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是拼板还是单板,拼板的话是用了VCUT吧?有无大面积敷铜?是网格铜还是实心的?不过还有一点,跟板子的生产也有关系,就是板子结构了。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有大面积铺铜,或者器件太重 最好描述一下板子大小,器件密度,铺铜方式,还有拼版等信息

网友:
    要么拼板方式不合理,要么单板可选用高TG值的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