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布局的问题,mentor如何让BGA背面的电容刚好捕捉到bga焊盘中心呢?

楼主(2019-10-12):
问个布局的问题,mentor如何让BGA背面的电容刚好捕捉到bga焊盘中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捕捉

麻烦能说下具体怎么做吗?在哪里打开?

网友:
布线模式下开drc,分别选中两个盘点击,这个就可以以了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
布局模式下抓取器件以后,点一下TAB键,抓取的器件会自动跳动到器件的pin脚上,然后捕捉bga的对应管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