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建的PSPICE仿真RUN 为什么是灰色的?

楼主(2019-10-12):
我是按照步骤:建立空白的仿真工程,没用模板,之后画完原理图,那个 RUN Pspice 按钮为什么一直是灰色的 啊

我把我的原理复制到任意一个模板里 (把模板里原来的图删掉)就可以运行仿真

为什么啊 ?   怎么建立自己的仿真工程啊?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工程类型是PSpice类型的,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新建仿真按钮,如下图所示:

然后设置仿真参数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
看一下建没建PSPIC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