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型号求解

楼主(2019-10-12):
有一块板子,FPGA上加上散热的,不知道FPGA的型号
可以确定,FPGA芯片是带PCB的那种封装,PCB上有一些电容封装大小大约是28mm的。
类似的有哪些型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散热片不能拿下来吗

网友:
如果有jtag,可以挂jtag读一下看看,最好的办法是把散热片拿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