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6507管脚分配

楼主(2019-10-12):
    说明
    是一个500kHz的内部开关频率补偿同步DCDC降压变换器。它有综合补偿,低rdson高、低边莫斯费特。
    AP6507可使负载电流持续高达3A效率高达93%。
    AP6507具有电流模式控制操作,该操作实现快速的瞬态响应时间和简单的循环稳定。
    简化了电路板布局并减少了空间具有高集成度和最小集成度的需求需要外部组件,使其成为分布式电力架构。
    提供标准绿色SO-8EP带外露衬垫的包装,提高了热性能性能和符合RoHS。
    AP6507操作理论
    AP6507是一个3A电流模式控制,同步内置功率mosfet的降压调节器。当前模式控制确保良好的线路和负载调节以及宽的环路带宽,可快速响应负载瞬变。
    一个开关周期的运行可以解释为跟随。每次循环开始时,hs(高压侧)mosfet关了。EA(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为高于电流检测放大器输出,以及电流比较器输出低。上升的边缘500kHz振荡器时钟信号设置RS触发器。它的输出开启高速mosfet。电流传感放大器每一个切换周期都会重置。
    当hs-mosfet开启时,电感电流开始增加。电流检测放大器检测和放大电感电流。从当前模式开始控制受到次谐波振荡的影响,其峰值在开关频率的一半,斜坡补偿是利用。这将有助于稳定电源。这个斜坡补偿被总结为当前意义放大器输出并与误差放大器进行比较由pwm比较器输出。当电流传感放大器输出及斜率补偿信号超过EA输出电压,rs触发器复位,hs-mosfet关断。
    对于一个完整的周期,如果当前意义的总和放大器输出和斜率补偿信号不超过EA输出,则下降沿振荡器时钟重置触发器。ea的输出当反馈电压(VFB)低于参考电压为0.807V。这也增加了电感电流与EA电压成正比。
    如果在一个周期内功率mosfet中的电流不达到comp设定的电流值,功率mosfet将被迫关闭。当hs-mosfet关闭时,同步ls-mosfet直到下一个时钟循环开始。在高速转弯之间有一个“死时间”
    关闭并打开LS,以防止开关从输入电源“射穿”到地面。
    电压回路由50pF内部补偿和200kΩRC网络。最大EA电压输出精确夹持在2.1V。
    AP6507管脚分配
    内部调节器
    大多数内部电路包括底部驱动器由5V内部调节器供电。这个调节器使用车辆识别号输入调节为5伏。当车辆识别号小于5V,这个内部调节器不能保持5V调节,因此输出电压也会下降不受监管。
    AP6507功能框图

    AP6507应用
    游戏机
    电视机和显示器
    机顶盒
    分布式电力系统
    家庭音频
    消费电子产品
    AP6507特征
    车辆识别号4.5V至18V
    VOUT可调至0.8V
    500kHz开关频率
    启用引脚
    保护:
    开放式课程
    o热关机
    无铅饰面/符合RoHS(注1)
    注:1.欧盟指令2002/95/EC(RoHS)。所有适用的RoHS豁免都适用。
    AP6507(http://www.dzsc.com/ic-detail/9_10756.html)典型应用电路
    内部软启动
    传统上,软启动是为了防止过大涌流。这反过来又防止了变频器输出电压过冲时达到规定。AP6507有内部电流带有软启动电容器的电源,使参考电压上升电压从0V到0.807V。软启动时间在内部固定在2毫秒(典型值)。当存在热关机、欠压锁定(uvlo)或使用en pin禁用零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