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更新到PCB出现此类问题,严重!

楼主(2019-10-12):
    各位好,朋友给过来的原理图跟PCB叫我改板。在改好原理图,更新到PCB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看图片,说是删除某某元件上面的某某信号。但是我在PCB上压根就没看到这个信号跟这个元件Pin有关联。两个焊盘显示也不是这些信号,大家可以看到,更新列表中一个元件的Pin上有很多信号。都说要删除。以为封装问题,把PCB上元件删除,但是接着又报别的元件脚,根本就更新不干净,老是提示说要删除XX元件XX信号。
请问大家,出现这种问题是什么导致的?怎么解决?  我想到一个很笨的方法是把原有的封装都干掉,换上新封装。我的神,600多个元件,请各位赐教!

网友:
    最怕这种了,因为给你的时候就基本上是废板了

网友:
    你先不要理会它,用他给定的PCB生成PCB工程库,然后再更新一次,然后在试试,因为AD是用标定号确定关系的,不同的电脑及AD版本,导致产生的号不同,是要先更新一下的,

网友:
    这个没什么的,还要看后面有没有添加这些网络,有的时候换个电脑搞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其实如果Project下面的线路图跟PCB是一一对应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不管给到那台电脑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