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带电的情况下把电线拆下来或接上去产生的杂波干扰是属于高频干扰还是低...

楼主(2019-10-12):
想请教下,带电的情况下把电线拆下来或接上去产生的杂波干扰是属于高频干扰还是低频干扰呢

网友:
    很奇怪,都是断电操作,你还带电操作

网友:
    不能带电插拔,
    U=L*Di/Dt

    断电时电感产生的电压,正比于电感感量和电流变化的速率

对于突然带电插拔, 上式中的Di/Dt 也就是电流变化的速率非常快,以至于产生负载的处会产生较大的电压,这个电压首先会对 造成损坏,

网友:
    是的
理论是这样的,不能带电操作,我就烧过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