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最近再做220VAC灯丝灯的调光器,请问这个怎么做EMC整改?

楼主(2019-10-12):
大家好,小弟最近再做220VAC灯丝灯的调光器,请问这个怎么做EMC整改,非常感谢!现在用EN55015标准测试超的很多,还有就是可控硅调白炽灯类的产品要过EMC吗,标准是什么,附电路图如下:

网友:
    这种电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这种MOS管控制和以前的可控硅调光一样,会形成很强的差模干扰。传导会在300K以前会超标很多。整流桥前需要增加很大的差模以及共模电感以和X电容才能滤得掉。这个电路没有实际应用价值,滤波电路就要很高的器件成本。最好是用开关源来做一个LED调光来得实际。

网友:
    用可控硅的话基本是死结,没有什么机会。MOS的话改改方案还是有可能的。这个电源的功率范围区间是多少?

网友:
    这个同意楼上的意见 要不测试时加大浪涌保护器的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