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反谐振?

楼主(2019-10-12):
请问什么是反谐振?

网友:
在谐振器中,反谐振点其实就是并联谐振点。

网友:
    学习了,不过有个问题,一般来讲为了达到更宽频的滤波或者说去耦降噪==,我们并联的电容都是相差一个或者几个数量级的,比如在PA的VBAT上,都是UF,NF,PF几个电容。
其他需要并联几个电容的电路中,也很少会出现并联10P,15P这种,由此看来我们平时的电路设计中,是不是都已经忽略了反谐振点? 毕竟有噪声又刚好落在这个点上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网友:
    同值的电容并联情况时,因为每个电容的谐振频率不同,当工作频率处于最低谐振频率和最高谐振频率之间时,一些电容表现为容性,另外一些表现为感性,形成了一个LC并联谐振电路。当处于谐振状态时,电容和电感之间进行周期性的能量交换,以至流经信号层的电流非常小,信号层表现为高阻抗状态,这种现象就是反谐振

网友:
由上图可知,C1的电感性区域,与C2的电容性区域,会有个交叉点的频率,
该交叉点正好会产生并联谐振,使阻抗升大,故该频率点称之为反谐振。
落地电容的阻抗越大,则流到GND的噪声就越少,
这意味着反谐振频率点的抑制噪声能力,会大幅下降。

而由下图可知    当并联的电容值很接近时   反谐振点   有可能座落在噪声频率范围

然而最重要的,仍是电容的ESR,
由上图可知,虽然在1305MHz处,会有反谐振,
但因为其33pF与30pF的ESR都够小,所以反谐振频率点的Insertion Loss,都还有37 dB。
而如下图,虽然两个同值33pF电容并联,没有反谐振问题,
但因为其ESR不够大,以至于其SRF的Insertion Loss,也才28 dB,仍小于上图反谐振频率点的37 dB,
因此虽然电容值的差异,会产生反谐振,但真正决定抑制噪声能力的,仍是电容本身的ESR。

简单讲  只要阻抗够低    就算反谐振点     一样有砍噪声的能力

至于PA的VBAT上,都是UF,NF,PF几个电容
有没有反谐振?  有
阻抗会不会升很高?   会
但问题是    不同量级电容   所产生的反谐振点
其频率范围   通常没啥噪声
既然这样   阻抗高    有差吗?

关于反谐振    可参考这篇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54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