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回波损耗在具体链路设计中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2019-10-12):
在看一些LNA的说明中,会有输入输出回波损耗,这个回波损耗的定义我明白,但是它们在具体链路设计中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指的是什么。通常我们做设计的时候 可以通过回波损耗来预估整个设计的信号传送的衰减值,打个简单的比方,比如我们设计一个放大电路,输入信号是10dBm即10mW,Pin,那么放大器输入端的回波损耗大小将决定输入到放大器的能量值有多少。Pin=P反射+P传输,P传输功率将进入大放大器经过放大器的放大作用,得到相应的输出信号。在这里我们假设回波损耗为20dB,那么P反射=0.01mW,P传输=9.99mW=9.99dBm。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回波损耗以及我们说的驻波,甚至是S参数,这些都是基于射频二端口模型来进行描述的。

网友:
    能量的传输与反射。

网友:
    这就是你调试前先要调试输入端的S11和输出端的S22,所谓的挖坑,只有你挖的坑越深,信号进入和导出才越顺利,也就是所谓的回波损耗小,如果用网分扫的话,就是两个低谷。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回波损耗越大,那么传送给下一级链路的能力就越小;回波损耗越小,传送给下级链路的能量就越大。

网友:
    就跟效率一样。

网友:
    1、LNA 放大器的稳定设计的一部分,
2、增益有些传递,或在实际电路中,书面的增益能真正落地。

网友:
    匹配的必要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