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个疑问想请教大神。

楼主(2019-10-12):
一直有个疑问想请教大神:WIFI射频卡工作时只会使用1个信道么?不论1T1R和2T2R?AP也是这样么?那MIMO是怎样提高数据速率的?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说的WIFI射频卡应该是无线网卡吧,
    工作信道是谁AP决定的,AP的信道可以自己设置,或着选择自动信道。
    MIMO简单说就是同时的传输路径多了。

网友:
    MIMO是多天线发射多天线接收,一个天线相当于一天通道,多天线相当于多条通道同时工作,当然速率会提高了;信道肯定是同时工作在一个信道上的。。。。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