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基于TOP267eg的反激开关电源,出现了一些问题

楼主(2019-10-12):
做基于TOP267eg的反激开关电源,出现了一些问题,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前辈大神。下图是我的电源电路原理图,出现的问题是:top芯片一直在重启,由示波器测得C引脚波形为4.7V到5.8V之间变化,是数据手册里所提到的自重启的波形特征。这样的反复的自重启,导致TVS烧掉。电路不能正常的工作。现在芯片不断重启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尝试了很多方法,后面我通过减少变压器的气隙,将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感值增加50uH左右(550UH到600uH),芯片就没有重启了,输出正常。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减少变压器的气隙,增加了感值,就可以解决重启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是之前偏置绕组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请各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
    可能是你的过流保护放低了,增加感量可以降低激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