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信号完整性仿真中器件端口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9-10-13):
    在使用SI/PIpro工具时,将一个三端口器件加入了仿真网络中,并且使用了s3p文件对其进行了设置,然后就报错了,为什么会报错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只使用其中两个端口呢?
    报错内容为:The number of ports(=3) of model <model> doesn't match the expected number of ports(=2)

网友:
    路过,支持一下,顶起来!!!

网友:
    用ADS自带的S参数工具可以将s3p文件改成s2p文件

网友(2019-11-16):
    可以在ADS库中将此器件新建原理图和symble,然后将此S3p文件加入到新的原理图,然后在PIPRO中定义此器件的苦使用CELL library,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