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经常损坏的原因之一(猜测)

楼主(2019-10-13):
    我们公司有一批产品,使用的LDO型号是LM8805SF5-3.3,但在产品批量生产过程中却出现了电源无输出现象,查找发现是LDO损坏了,出现的概率大概是3%,(电路不是我设计的)下面是我对这种LDO损坏的原因猜测,先经常损坏的LDO电路图 ,这种电路图是LDO常见的电路,这也是手册推荐的电路,但唯一不同的是空控制引脚选择了10K电阻直接接到5V,LDO的5V来源是来自DC-DC,输出是接到STM单片机,现在我对损坏的原因进行分析:1.LDO电压的来源是来自DC-DC,应该不存在浪涌什么的,这点我用示波器测过了,除了纹波有点大偶尔有点高频噪音尖峰之外没有什么了.而且DC-DC还接有其他的LDO,其他的LDO一点事都没有。
2.输出是接的mcu,STM32的单片机撑死全部外设开启也才150MA的电流,电路设计是符合要求的,应该不存在输出过流把LDO烧坏的现象,
    3.静电什么我也想过了,什么静电能跑到我电路板中央把我LDO烧坏而不把其他元器件损坏呢
4.LDO的质量问题我也想过,但是有一个这样的问题,电路板上还有一个同型号,输出也是3.3V的LDO,他就没出现过问题,所以排除了,上电路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LDO损坏的,我的猜测是LDO的控制引脚被损坏了,但怎么损坏的呢?下面是我对LDO控制引脚损坏的分析:
1.数据手册上,LDO控制引脚的输入电平是0-5V,一般电路设计厂家会留有余量,所以不太可能是电压过高损坏的。
    2.上面的两张图,不同点是一张接5V,一张接单片机(其实也不算接单片机吧,他接的是三极管的发射极,然后三极管的基极接到单片机I/O口,一个I/O口控制三个电源的开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算了不想了反正能控制,)
经过这两张图的对比我就想到是电流导致LDO控制引脚损坏,今晚我在重温开关电路的时候我看到一句这样子的话,我截图给你们看 ,我猜测厂家控制引脚部分是使用MOS管来控制的,因为损耗小,不像三极管损耗那么大,他需要控制整个LDO的损耗,然后我在数据手册上找到这样一句话 , EN SUPPY CURRENT 是0.01-1uA,上面的电流应该超了(我猜测),但我不知道怎么计算,有没有人计算一下图一的电流呀,我的猜测大致就那么多,另外我还有一个猜测不知道成不成立,就是LDO损坏应该是在下电的瞬间损坏的,理由是下电的瞬间,电容上的电荷无处可去,需要找地方泄放,而LDO在断电的时候的阻值是非常大的,电荷于是寻找了控制引脚为泄放点,导致控制引脚损坏,不知道我的猜测成不成立,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另外我要转软,有没有大神教教我嵌入式LINUX,我有单片机基础,希望大神带,我很笨的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带我LINUX,给点建议,我LINUX零基础,

网友A:
    vin要串電阻

网友:
    ....我觉得应该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
    通常R1045會上大於100K

网友:
    ON管脚直接上拉到VIN,在上电的瞬间VOUT会对输出滤波电容充电,建议楼主测量一下上电瞬间VOUT的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要串電阻

Vin不用串电阻,因为前一级电路接的是DC-DC,会自动调整电流,接电阻反而会增加功耗,跟低功耗相反

网友:
    这芯片规格书做的真简单,LDO看似简单其实里面要考虑的问题还是很多的,要做好LDO其实不简单的,欧美大厂的LDO有时候都有问题的,一般来讲LDO最让容易出问题就是上电时候输入电压过冲损坏芯片,还有就是本身芯片质量问题里面的开关管做不好漏电,LDO的开关管还是挺有讲究的。

网友B:
    更换PIN TO PIN兼容的大厂芯片批量再试。有的时候芯片本身也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PIN TO PIN兼容的大厂芯片批量再试。有的时候芯片本身也有BUG。

芯片没有BUG,电路的设计问题,因为同一板子上的同一LDO芯片没有烧坏

网友:
    楼主的分析感觉挺对的,唯一有差别的地方

网友:
    LDO在使用的时候优先要考虑负载能力,一般工厂也会虚标!我经过多年的使用,LDO负载电流不要超过厂家给的参数的7成!

网友C:
    "电路板上还有一个同型号,输出也是3.3V的LDO"
那你比较一下 你提到的这个LDO 和损坏的这个LDO 电路模块有差异吗?
    1. 输入部分电路设计是否有差异?
2.layout 是否有差异?
其实有比较就容易分析,有rework的机会的话,将另一部分LDO周边电路换成易坏的LDO一样的,控制变量法,总能找到哪里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上还有一个同型号,输出也是3.3V的LDO"
    那你比较一下 你提到的这个LDO 和损坏的这个LDO 电路模块有 ...

上面已经写清楚了呀,layout没有差异

网友D:
    接MCU的那路3.3V是不是挂的电容量比较大?一般MCU附近还会就近安装一些bulk电容,所以负载总容量可能与ok的那路LDO有差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MCU的那路3.3V是不是挂的电容量比较大?一般MCU附近还会就近安装一些bulk电容,所以负载总容量可能与ok的 ...

没有,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已经写清楚了呀,layout没有差异

    C772 換跟 C770 一樣再試

网友E:
    楼主看看是哪个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看是哪个脚坏的

LDO的使能脚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颗TI的LDO,总是烧毁,不知道什么原因,无解啊

网友:
    控制管脚最好用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
    那么楼主就下接个10K的电阻分压来测试看看

网友:
    应该是EN管脚串联的电阻太小的原因,但应该不是下电的瞬间吧,你这个EN和Vin同电平的,应该电能被消耗完了才关断LDO的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规格上写控制脚可以同输入电压,但实际控制脚不能达到5V那么高电压,要分压给到它.
    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规格上写控制脚可以同输入电压,但实际控制脚不能达到5V那么高电压,要分压给到它.
    就稳定了

    控制引脚能够达到那么高,只不过应该是电流不能过大,过大会烧坏里面的mos管

网友:
    我只知道LM2596开关接地就行

网友G:
    数据手册上Pin4:Cbp推荐值是470pF,为何你的原理图上是10nF,你把无输出的LDO这个电容取下来或者更换为470pF可能就好了,你可以尝试下

    External Capacitors
    The LM8805 can stable work with cheap MLCC output Capacitor.
The LM8805 having high ripple rejection ratios, the series can be used with power supply noise. A 470pF
capacitor from the Bypass input to ground reduces noise present on the internal reference, which in turn
significantly reduces output noise. If output noise is not a concern, this input may be left unconnected. Larger
capacitor values Cbp be used, but results in a longer time period to rated output voltage when power is initially
    applied.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据手册上Pin4:Cbp推荐值是470pF,为何你的原理图上是10nF,你把无输出的LDO这个电容取下来或者更换为470 ...

哪个PIN4实际上是个空的引脚,接不接都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PIN4实际上是个空的引脚,接不接都无所谓

你从哪里看到Pin4是空的引脚,它的功能你有仔细看吗?接和不接真的无所谓吗,接和不接是有差别的,如果接的话还和电容的容量有关系,你仔细看下datasheet吧

网友:
板上另外一片没问题不能说明芯片本身没问题,造成IC无输出的因素很多。
你的分析有道理,可能是EN的问题,但是,不能排除芯片问题,同类型芯片在制造过程中可能还存在差异性, 或者其他因素。
比如前段时间遇到的Maxin电源IC,有的正常有的无输出,还有高输出导致烧板子,最后分析是使能和上电波形导致进入测试模式(具体就不说了),因此,建议楼主可以去抓一下Fail时输入和使能pin的波形,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异常。然后可以找原厂技术交流。

网友:
    LDO损坏了?短路了?还是给厂家去分析出来的?

网友:
    LDO的控制引脚2V时就已经有效了,也就是说DC-DC 输入为2V-5V时,芯片已经使能,开始输出了,这个时候LDO的输入还没有稳定,容易出现输出跌落,,,这些

网友:
    写的很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你连你的LDO发热情况都不给出来,怎么就判断是烧坏的。不要只看厂家给你的数据手册,很多是不对的。你觉得他是烧坏的,那肯定这颗LDO效率不高,发热比较大。建议你确定坏掉的准确原因

网友:
    建议使能端做一个分压,串100K,对地100K就可以。EN使能不能超5V,你直接用5V,余量不够,不能用厂家有设计余量这个说法来解释。

网友:
    威望下载东西谢谢

网友(2019-11-15):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国产的7805,叫供应商过来分析,要求在LDO输出端就近放一个0.1uF电容,改了后果然有效。

网友(2020-05-12):
    请下你之前发的LDO问题帖子,最终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遇到很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下3.3V端和5V两端的电压是否是先有5V电压再有3.3V电压。有可能是使能管脚在5V电压低于3.3V之前就开启了。
    意思就是电压在2.5V时刻LDO就导通了,但是输入只有2.5V。要2.5输出3.3V肯定是有损坏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在使能端加一个分压电阻。使得高于3.3V以后才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