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单片机单个引脚不输出电压的?是不输出电压,不是低电平

楼主(2019-10-14):
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单片机单个引脚不输出电压的?是不输出电压,不是低电平

网友:
    悬空不就可以了,我们平时把不用的IO都悬空了

网友:
    不能悬空,容易有干扰

网友:
    设置为输入模式

网友:
    是的,设置为输入

网友:
    上拉也可以呀,不要悬空

网友(2019-12-13):
    maybe you can use software to cl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