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程序被执行的时候,同时,那main函数中的程序有没有继续执行呢?

楼主(2019-10-14):
请问,中断程序被执行的时候,同时,那main函数中的程序有没有继续执行呢?

网友A:
单个MCU,当中断程序执行的时候,main函数中程序暂停,待中断程序执行完成后,main函数中程序继续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个MCU,当中断程序执行的时候,main函数中程序暂停,待中断程序执行完成后,main函数中程序继续执行

是的
    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MCU,当中断程序执行的时候,main函数中程序暂停,待中断程序执行完成后,main函数中程序继续执行

谢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