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测试时,去掉LAN 8720A就没问题,加上之后150Mhz及之后的每50Mhz就会出一个高...

楼主(2019-10-14):
辐射测试时,去掉LAN 8720A就没问题,加上之后150Mhz及之后的每50Mhz就会出一个高点,LAN8720A晶振是25MHz,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m" a5 |1 F$ D8 ]7 X

网友:
    很明显,这个是倍频辐射,是由于晶振的谐波造成的,我猜你的以太网晶振应该非常靠近板边,这是不允许的,或者你的晶振附近有线缆,或者你的晶振没有接地,或者接地不良,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在晶振附近,如果有图就更能确定了,现在只是猜测

网友:
    这种高频问题,一般都不会晶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