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布局

楼主(2019-10-14):
    DDR布局一般有什么要求?还有我看有的是菊花链,有的是T节点的,这个根据什么定呢?

网友:
    现在菊花链的比较多吧

网友:
    ddr应尽量靠近CPU,这样可以减小寄生参数和传播延时

网友:
    跟采用的DDR有关的,是DDR2还是DDR3以及DDR的数目等。

网友:
    手册和结构等估计就定了,当然仿真也能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