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中,采样部分为什么要放置在LC滤波器之前对输出进行采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0-14):
请问反激开关电源中,采样部分为什么要放置在LC滤波器之前对输出进行采样?是什么原因呢?是考虑系统环路的问题?感谢!

网友:
    LC之前的电流是脉冲电流,电压也是脉冲式的,纹波很大,如果采样放在前段会造成采样值不稳定,如果出现超调,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

网友:
    反馈采样部分放在LC滤波器之前是为了系考虑系统环路,我们知道反激的变压器在工作时相当于电感,在变压器处于释放磁能的时候,变压器的副边的绕组感量和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容形成一级LC滤波器,从这级的电容上采样反馈电压,相对的环路补偿相对较容易,电路也比较简单;如果在后面再加一个LC电路(这个电路主要是滤除输出电压的尖峰部分),这是二级滤波,相对来说如果反馈在这级后面,相对的补尝电路要复杂些,相应的动态性能也会变差(因为反馈信号滞后较多);但我们在做一些小功率电源的时候好像接在那里差异都不大,其实是由于大部分的这种电路环路的要求不高,输出端又都接了很大的电容,所以会觉得差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