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ART2 115200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误码比较高了

楼主(2019-10-14):
使用UART2  115200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误码比较高了

网友:
什么单片机?

楼主:
32f103
32f103

网友:
搞个缓冲区就不会了

网友:
不至于吧,软件的问题!

网友:
缓冲区没弄好
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
后来解决了

网友:
我就在原子的例子中  SPI-Flash 修改为 寄存器
我搞成USART2的

网友:
什么单片机

网友(2019-12-20):
采用外部晶振,精度会高一些,增加驱动芯片提高输出能力,电源噪声要控制好,这样先保证电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