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处理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9-10-14):
不知道禁铺区域1这样的处理能不能行,会不会对整个电路造成什么不良影响?还请高手多多指点....如果把这一块儿取消掉,整个板子双面铺铜,继电器的动作会不会对mcu信号区产生干扰?
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和继电器放在一起,驱动信号线从两个继电器中间走下来到三极管。

网友:
布局的思路没问题,ARM数字电路区域可以大面积铺铜,继电器的电源和地单走线,地线在插座入口处与弱信号地汇合

楼主:
如果禁铺区域1取消掉,全板铺铜,和有禁铺区域1的相比,哪个抗干扰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不用全板铺铜,有禁铺区域1的要好

网友:
    继电器下面一般是不铺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