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信号采集模块设计与实现

楼主(2019-10-14):
    FPGA的信号采集模块设计与实现

针对工业现场需要采集电流信号,设计了一种支持32路4-20m A电流信号采集的电路模块。模块包括电流信号处理电路、A/D转换电路、FPGA和PCI接口等电路,通过FPGA来实现控制和数据传输。并对驱动软件设计等做了详细描述。每个通道都可单独设置信号输入范围、增益、采样率、通道扫描顺序,可以通过定时中断实现32路电流信号的零相位差自动采集。实际测试结果表明,本设计使用简单,运行稳定可靠。

网友:
    持32路4-20m A电流信号采集的电路模块。模块包括电流信号处理电路、A/D转换电路、FPGA和PCI接口等电路,通过FPGA来实现控制和数据传输。并对驱动软件设计

网友(2024-03-21):
    看不到就刷新一下即可)

网友:
    解说透彻易懂,全面详细,深度专业,学下

网友(2025-02-21):


网友(2025-06-06):
    内容详尽深度的资料,很有指导意义,学下

网友:
    很差劲,挂羊头卖狗肉,标题党,没有实质性内容;

网友(2025-07-08):
    很有指导和实用意义的资料,内容详尽深度,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