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敷铜和补泪滴的先后顺序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9-10-14):
    如题,是先敷铜还是先补泪滴,如果先敷铜,可能就会因为间距问题,有些泪滴不能补上,要是先补泪滴,再敷铜,就会有一些引脚地上没有泪滴效果,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应该怎么取舍?* r4 a, C8 l/ z& k

网友:
    一般先补泪滴在铺铜吧,有些引脚不能补上泪滴应该是走线方式原因

网友:
    因为是动态铜,先后顺序都没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