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在PCB设计过程中怎样对电源平面处理进行处理比较好点?

楼主(2019-10-14):
电源平面的处理,在PCB设计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一个完整的设计项目中,通常电源的处理决定項目的30%-50%的成功率。那么,如何在PCB设计过程中实现电源平面处理?

网友:
尽量保证地平面的完整性

网友:
1、做电源处理时,首先应该考虑其载流能力,其中包含2个方面:
a)电源线宽或铜皮的宽度是否足够要考虑电源线宽。
首先要了解电源信号处理所在那一层的铜厚是多少。常规工艺下PCB外层(TOP/BOTTOM层)铜厚是1OZ(35μm),内层铜厚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到1OZ或者0.5OZ。对于1OZ铜厚,在常规情况下,20mil能承载1A左右电流大小;对于0.5OZ铜厚,在常规情况下,40mil能承载1A左右电流大小。

b)换层时孔的大小及数目是否满足电源电流通流能力。
首先要了解单个过孔的通流能力,在温升为10度的常规情况下,可参考下表。

过孔孔径与电源通流能力对照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单个10mil的过孔可承载1A的电流大小,所以在做设计时,若电源为2A电流,那么在使用10mil大小过孔打孔换层时,至少要打2个以上的过孔。一般在做设计时,会考虑在电源通道上多打几个孔,从而保持一定的裕量。

2、其次应考虑电源路径,具体应考虑以下2个方面。
a)电源路径应该尽量短,如果走的过长,电源的压降会比较严重,压降过大会导致项目失败。
b)电源平面分割要尽量保持规则,不允许有细长条及哑铃形分割。
c)电源分割时,电源与电源平面分割距离尽量保持在20mil左右,如果在BGA部分区域,可局部保持10mil的分割距离,如果电源平面之间的距离过近,可能会有短路的风险。

d)如若在相邻平面处理电源,要尽量避免铜皮或者走线之间平行处理,这主要是为了减少不同电源之间的干扰,特别是在一些电压相差很大的电源之间,电源平面的重叠问题一定要设法避免,难以避免时可考虑中间增加隔地层。

3、做电源分割时应尽量避免相邻信号线跨分割的情况。

信号在跨分割处(如下图示红色信号线就有跨分割现象)因参考平面不连续会有阻抗突变情况产生,会产生EMI、串扰问题在做高速设计时,跨分割会对信号质量造成很大的影响。

a)电源路径应该尽量短,如果走的过长,电源的压降会比较严重,压降过大会导致项目失败。
b)电源平面分割要尽量保持规则,不允许有细长条及哑铃形分割。
c)电源分割时,电源与电源平面分割距离尽量保持在20mil左右,如果在BGA部分区域,可局部保持10mil的分割距离,如果电源平面之间的距离过近,可能会有短路的风险。

d)如若在相邻平面处理电源,要尽量避免铜皮或者走线之间平行处理,这主要是为了减少不同电源之间的干扰,特别是在一些电压相差很大的电源之间,电源平面的重叠问题一定要设法避免,难以避免时可考虑中间增加隔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