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画差分线的时候,是不是要不停的设置啊?

楼主(2019-10-14):
altium Designer画差分线的时候,是不是要不停的设置啊?因为我的电脑一关机,再打开AD后,设置的差分线规则就不见了,好烦人啊……

网友:
不用啊,我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电脑是不是在没有关闭软件的情况下,直接关机了,如果事这样倒是会。

网友A:
    你是不是原理图那里没有设置差分对儿,只是在PCB这边选择的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原理图那里没有设置差分对儿,只是在PCB这边选择的差分?

只在PCB这边选择了

网友:
    只在PCB里面添加差分的话,一更新规则差分就没了,要在原理图中加

网友:
    在PCB中设置完成,再更新时手动去掉这几个差分对,不允许remov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