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 动态布线想设置成绕过障碍 布一会就自动改成推挤怎么回事?

楼主(2019-10-14):
    如题 为什么软件过一会就自动改成第三项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然后我就一条一条解决,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然后我就一条一条解决,哎

我发现好像是中间推过线就变回推挤状态了,这模式很别扭,手稍一滑线拉长了就卡住